请教大佬加工难度问题

楼主(2023-06-28):
这个零件作为一个需要精密加工的零件,找了几个熟悉供应商都说做不了,材料45#,打样20个,也不会因为数量和价格不接这单子啊,难道真的是因为太难了?

网友:
如果只是20件 可以考虑线切割 薄板

表面 可以用滚抛

平整度用 矫平机 矫平

滚抛预留 磨损余量

网友:
价格问题吧!

网友A:
加工出来问题不大吧,无非价格高点低点的问题,再多找几个供应商问问,熟人不愿意干找陌生的呗,画饼,画大饼

网友:
找个陌生的说打样,到时每月有几十万件给你做的。

网友B:
3000块,今天 下午就给你干 ,45钢调质,深冷,慢走丝开料,磨两面,外圆磨磨外圆,精度达到0.006问题不大,
应该是钱的问题,不是加工问题,不要精度的话,批量加工,只收1分一件,有量联系我,所谓要求有量,最低不能低于我机器连续开机8小时,就是不能低于一个班的量,开机10小时,估计能生产600W个左右,精度0.03以内,

网友(点评):
大佬,这是流水线作业吗

网友(点评):
高速冲,设600次/分,一模出20

网友:
冲鸭,冲压?

网友(点评):
20件冲不了啊

楼主:
价格都没谈就说做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工出来问题不大吧,无非价格高点低点的问题,再多找几个供应商问问,熟人不愿意干找陌生的呗,画饼,画大 ...

学会了,马上跟下家说要做20W件,先打20个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00块,今天 下午就给你干 ,45钢调质,深冷,慢走丝开料,磨两面,外圆磨磨外圆,精度达到0.006问题不大 ...

我就差数量上不去,不然高低去深圳找春哥见识见识龙长什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差数量上不去,不然高低去深圳找春哥见识见识龙长什么样

龙长什么样不清楚,一条龙好像现在也难找,有机加件联系我

网友C:
加工问题不大,12.9直径公差和圆柱度及1.6的光洁度线切割中走丝或者慢走丝就可以搞定就是厚度1mm加工出来后平面度0.006我在想如何测量,零件这么小?
东西做起来怎么测量,我还没想到。

网友D:
这玩意做好了给你快递也不行,平面度0.006,别的快递压一下,快递员扔一下就废了

网友:
肯定价钱问题

网友:
1mm 这也太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您现在图纸标的。几干不了的。您自己看看平面度,圆柱度。总厚度才1.真是开玩笑

装配完总要求0.01,我总不能给自己挖坑标个0.01的平面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工问题不大,12.9直径公差和圆柱度及1.6的光洁度线切割中走丝或者慢走丝就可以搞定就是厚度1mm加工出来后 ...

千分尺卡一下3个点,看3个位置的厚度差

网友(点评):
平面度是0.006 你千分尺 只能卡出来他的壁厚是一样的,你卡不出来 它是不是不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玩意做好了给你快递也不行,平面度0.006,别的快递压一下,快递员扔一下就废了

不至于,拿个塑料管装一下,压不到

网友F:
1,厚度差达标不代表平面度达标,2,圆柱度基本没法检测。你这件东西基本就是无法检测形位公差,包装和运输都是问题。交货后扯皮的事可能很多。所以没人给你做

楼主:
引用 网友F:
1,厚度差达标不代表平面度达标,2,圆柱度基本没法检测。你这件东西基本就是无法检测形位公差,包装和运输 ...

形位还是可以测的,只是要上圆度仪等这些比较专业的仪器。像这种传感器比较核心的零件,差0.01的,检测数值差的就多了。应该是我找的加工厂方向不对,得找精密加工的,做量具做通止规的厂家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千分尺卡一下3个点,看3个位置的厚度差

直径才12.9,千分尺接触面直径大概也有8了,如果是这样测量是不是只要面光洁度好一点或者有加工过,那应该都可以满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径才12.9,千分尺接触面直径大概也有8了,如果是这样测量是不是只要面光洁度好一点或者有加工过,那应 ...

这个精度磨床肯定是能磨出来的,没有其他合适的量具,千分尺量不出精确的数值,但是超过0.01还是可以看出来的。

网友:
平面度6个微米,1个厚的,外圆也要那么高的粗糙度要求,要求很高了

网友G:
这精度,20件打样费用不得大千了。
另外请教个问题,大佬你这件要怎么做表面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精度,20件打样费用不得大千了。
另外请教个问题,大佬你这件要怎么做表面处理?

下了磨床泡防锈油

网友:
1mm厚度,0.006的平面的,圆端面粗糙度1.6,这样的加工难度,一般人真心干不了

网友:
这弄个棒料磨外圆,然后慢走丝 下料平端面,然后磨床磨,厚度1  ,你也没有要求垂直度,这个工艺我觉得还可以,

网友H:
前面俩位大佬已经回复了。慢走丝,多翻面磨就可以了。老设备都可以完成。好些的xi床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H:
前面俩位大佬已经回复了。慢走丝,多翻面磨就可以了。老设备都可以完成。好些的xi床也可以。

已经有供应商做出来了,20块一件。

网友(点评):
合格吗?20块能做出这个件,我觉得太厉害

网友I(2023-08-03):
首先,圆柱度不能应用最大实体要求,这个是原理性的;第二,两面确定需要0.06的平面度吗?这个件是个什么功能?如果压在中间做垫片的,那么稍微有点力就压平了,根本不需要自由状态下0.006的平面度,只需要规定正常受力状态下两面的平行度就行了;很多情况下,东西贵或者工艺复杂,不是因为工艺本身就需要这么复杂,是因为设计端并没有在图纸上表达出这个零件的真实要求;
当然上述只是猜测,如有冒犯勿怪

楼主:
引用 网友I:
首先,圆柱度不能应用最大实体要求,这个是原理性的;第二,两面确定需要0.06的平面度吗?这个件是个什么功 ...

圆柱度不能应用最大实体要求,学到了,感谢大佬。零件是传感器内核,这个精度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圆柱度不能应用最大实体要求,学到了,感谢大佬。零件是传感器内核,这个精度没什么问题的。

好的,了解了,那你这样要求应该是没问题的,谢谢

网友:
价格问题

网友:
主要还是平面度,厚度1mm太容易变形了

网友:
这是用在航空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