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位机力矩计算

楼主(2023-06-28):
如图变位机,已知工件和工装的总的转动惯量,也知道加减速时间各2s,变位机均速时转速也知道,能求出角加速度。问题是负载转矩怎么算?网上查了相关资料还是搞不懂。

网友A:
T=J惯量*a角加速度*安全系数

网友:
再加上阻力矩。

网友B:
直接SW运动分析就行了嘛

楼主:
这边的阻力矩指的啥,重力产生的力矩?是不是转速很慢,或者没有过梁,转动惯量比较小的时候,转动惯量部分力矩可以忽略,主要计算阻力矩。就好比极限情况静止不动,但是重心偏心。就有阻力矩了。理论上面如果中心相对旋转中心绝对对称,阻力矩也就没有了,这时候只有转动惯量部分力矩

楼主:
引用 网友A:
T=J惯量*a角加速度*安全系数

查阅网上相关设计计算,都是加速力矩=惯量×角加速度+重力×r,匀速时最大力矩=惯量×角加速度+重力×r×cos(加速结束时角度),后面这部分是不是就是阻力矩,这边是有重力产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SW运动分析就行了嘛

没用过,只会查阅转动惯量。算角加速度。整个过程的时间-力矩图,SW运动分析能生成吗,求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T=J惯量*a角加速度*安全系数

看了其余人的回答,现在有点明白了。你说的情况就是不考虑阻力矩了。变位机设计的时候尽量保证工件加工装质心在旋转中心,也就是要配重有时候。这样理论上匀速时就不考虑力矩了。是种理想的状态,时间力矩图也就变的简单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了其余人的回答,现在有点明白了。你说的情况就是不考虑阻力矩了。变位机设计的时候尽量保证工件加工装 ...

用伺服电机关键是惯量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伺服电机关键是惯量匹配

惯量比是吧,网上查了下都说15以内,10以内的也有,每家不一样好像,这也是要考虑的,涉及到选电机了,谢谢提醒。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阅网上相关设计计算,都是加速力矩=惯量×角加速度+重力×r,匀速时最大力矩=惯量×角加速度+重力×r× ...

扭矩就两部分,一部分是转动惯量*角加速度产生的扭矩,也可以理解成惯性(静止状态启动起来的扭矩或者启动起来让他停下的扭矩.)另外一部分扭矩就是偏心量引起的扭矩,就是种重力*偏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