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如何在曲面上做出凹陷效果呢?

楼主(2023-06-28):
如下图所示,这是在一个注塑件ABS壳体的曲面上做一个圆形的凹陷下去的坑,但是还不能破坏表面,如何用SolidWorks做出这种效果?
我用SolidWorks里面的压凹命令,根本不行,请教各位

网友:
塑料接触的少,不太清楚,钣金的话,可以在solidwork里做简易模具冲压

网友A:
凹陷下去的坑,还不破坏表面,你自己说说这话逻辑通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凹陷下去的坑,还不破坏表面,你自己说说这话逻辑通顺吗

杠精

网友(点评):
你不是楼主,就少他妈的出来叫唤,他作为提问的,不把问题说清楚,那还求助个屁

网友:
插入 特征 变形 曲面推进

网友:
先填充,再挖出一个坑倒好角,最后抽壳

网友:
学了一招

网友:
这个拉伸切除的时候,选从曲面开始啊

网友:
填起来抽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