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置度与尺寸公差

楼主(2023-06-28):
尺寸公差和位置度有啥关系吗,可以这样标吗

网友:
不可以哟。位置度都是理论正确尺寸来着呢。

网友:
而且,国标里面,没有直接把基准符号指着虚拟的中心线这种标法。

网友:
你这不对哦  60和30 尺寸加方框,不能标公差,位置度的话0.02  需要写成φ0.02

网友:
位置度少了个Ø。
尺寸正负0.05有点多余了,位置度保证也尺寸就能保证(反过来就不一定),但能起到提醒加工的人这个孔是有位置要求

网友:
你不是都标了公差了么?还有位置度干嘛

网友:
应该有三个基准

网友:
基准怎么标到中心线上?你那个孔怎么根据这个基准测量?中心线你怎么测量

网友:
0.02的位置度,很高的要求了

网友:
7楼 的回答基本上对的,但是有两点:整张图就一个孔 ,基准A 根本不需要把。然后就是 后面标注的时候最大实体需求-.-,就一个孔标这个干嘛,难道还能再加个不成.

网友(点评):
我是随便画的,肯定不严谨

网友(点评):
基准A是孔轴线参照垂直平面,如果不标,可不可以理解为对面另外一个面呢?

网友:
看是用来干啥的,就一个孔

楼主:
就是示意一下,上面的精度不用管,那就是说标了尺寸间的公差,不用标位置度了吗

网友(点评):
你可以看一下几何公差方面的国标,ASME美标解释得更详细。

网友:
同时标注尺寸公差和位置公差?有一项是重复多余的

网友:
向大佬致敬

网友(2023-08-10):
做什么的这么精密米?

网友:
尺寸公差和形位公差的差别。
说句实话,你这基准标的,我看不懂,7楼虽然标注方式有问题,但是能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