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自定义属性失效

楼主(2023-06-29):
我用的是2017版本,从网上下载了自定义属性模板,使用模板时失败,各位大佬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有什么解决办法么?

网友:
自己搞一个也要不了几分钟吧?

网友:
自己编一个

楼主:
我刚自己编了一个,可是放到那个自定义模板文件夹里还是一样出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刚自己编了一个,可是放到那个自定义模板文件夹里还是一样出这个问题。

换个路径试试

网友(点评):
试过了,我都把重设那一页恢复原始设置了,然后路径还都改了英文,还是不行。

网友:
第一步,自己编辑一个属性模版。这一步很关键,必须是要在自定义属性编辑器里面弄。
第二步,放到安全的地方,我一般是放到c盘,
第三步,在地址链接里面挂地址。
第四步,打开SW,随便画个零件,点击属性,按F5刷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