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设备色号的问题

楼主(2023-06-29):
一台设备外观要求是 烤漆高光白;有一种外露工件,机加厂烤漆做错了,又来不及返工修改。 想请教下 烤漆高光白对应 Ral色卡的哪一种色号?想找个相近的自喷漆补漆

网友:
RAL9003象牙白,应该比较接近

网友:
显示器显示的有色差

网友A:
赔钱啊,一句做错了,就完了?
而且不同供应商做同一种色号最后成品也不一样,有的暗一点,有的亮一点,大差不差就行了,没给你做成红的绿的

网友:
得实物对比,电子样板不靠谱滴

网友:
最好是用色卡对比 如果没有 那就选象牙白吧

网友:
这是我们做的RAL9003的 供参考, 在室外室内区别也蛮大

网友B:
以后最好标注色号,不同的地方做的存在色差,同一个地方不同批次也可能存在色差。有实物提供给供应商最好,他们才能调色到最接近。

网友:
补的话一样有色差

楼主:
那个工件已经装上去后,才发现色号不对,  拆下来或者 重做,都很麻烦,只能 想着 用自喷漆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后最好标注色号,不同的地方做的存在色差,同一个地方不同批次也可能存在色差。有实物提供给供应商最好, ...

嗯嗯,以往公司常用ral 7035和9016. 这边公司习惯写  烤漆高光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赔钱啊,一句做错了,就完了?
而且不同供应商做同一种色号最后成品也不一样,有的暗一点,有的亮一点,大 ...

没办法,我以往的公司, 加工商出错,要么来人带工具处理,或者拉走返厂修好再搞过来;加工商搞错,甚至要被我们领导 臭骂。  新到这家公司,有自己的机加厂,表面处理外发, 机加比机械设计还吊,常指导设计改图,生产没有按图加工,漏打孔了,设计也不能嚣张,要求着 组装去配孔。

网友(点评):
哈哈,赶紧跑路,越待越憋屈

网友:
拿色卡比较一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办法,我以往的公司, 加工商出错,要么来人带工具处理,或者拉走返厂修好再搞过来;加工商搞错,甚至 ...

这么憋屈的吗

楼主:
也是第一次遇到,以前呆过的公司从没有这样的,机加地位没怎么高得。

网友(2023-08-16):
引用 楼主:
也是第一次遇到,以前呆过的公司从没有这样的,机加地位没怎么高得。

正常,规模小就这样,能配套就烧高香了。
另外,真要看色号,你真的要拿色卡实物来比对,电脑显示屏不行的。手机,电脑,不同品牌显示器都不一样,色差还很明显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