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购中物料分类工作归属问题

楼主(2023-06-29):
感觉我们单位有个奇葩的制度:一个项目的机械外购件会有很多,像电机、气缸、型材,光轴等,我们单位把外购件分成了好几类,提交下单申请时,研发要根据标准把所有外购件分好类,然后每一类再分别下一次订单。感觉分类的过程占用了很多时间,而且分类的方式还经常会变,有时3类,有时5类,这一年已经变过两次,导致以前下过的模块不能直接复制下单。

以前工作的单位都是所有外购件统一到一起,交给采购,具体怎么分,怎么采购,我们研发就不管了
不知道各位的单位采购时是哪种情况,研发需不需要这么麻烦呢?

网友:
各公司情况不一,现在大部分一般都是设计分类好,各自的采购项目对应丢给不同的采购员。

网友:
研发只是提需求,至于让谁买,怎么买,什么时候买,都是采购决定的,而且让研发分类这件事也是你们采购提出来的,自己为了省事,给别人增加工作量

网友:
通用件,专用件,标准件(米思米&怡合达),低耗(TB&JD)

网友:
说明你公司采购部长比研发部长更受宠
其实这工作也不会增加很多工作量,你做一个采购总表,每一项备注类别,不管他要求分三类还是五类,你筛选一下就行了,很容易

网友:
只能说明你们公司的研发负责人再老板面前没有供应链负责人有话语权,或者说你们公司的编码系统不够完善

网友:
我们是铸件,锻件,等发图给采购,其它标准件,材料等等车间生产部会提交采购申请。

楼主:
黄色部分是我们机械部门应用到的分类,数了一下,一共10类,其中机加件,钣金,标准件1,2,3,4,机器人及附件这7类是每个项目都肯定会下的
PS:感觉分类很不合理

网友:
可能是将工作推给技术,估计这技术活不好作

网友:
1.非常典型的怂技术公司
2.首先分类情况不能总是变化来变化去的。这样会造成很多麻烦的。在变化的时候要有流程,要通知到各个经手人,还要有一个缓冲时间。各个经手人包括各部门经理,主管,组长和部门间的具体实施者。缓冲时间就是允许你在这个时间内使用成了前规定可以被提醒,但是不能被扣绩效,不能被投诉什么的。
3.其次,就是分类的方法很多,可以在零件画出或者调入时直接在软件里配置好属性。也可以在清单出来时自己添加。
最后,这个工作明显是让技术的把采购的一些工作也给做了,下面的人要把这个时间给提出来,这个时间要算在具体工作的时间内的。不能说光画个图就那么简单的事情还要那么久。谁这么说就给他一个1T内存的流水线让他自己去只操作配置属性这么一点的工作去。看看他用了多长时间。
4.遇到这样的事情,有点能力的不要去惯着公司,该扯皮就扯皮。让我工作量增加,要么给我充足时间,要么加工资。其他的都别和我说。要是技能差点的,就老老实实的跟着部门领导后面瞎转悠。要是学徒,那就啥也别说,跟着所有人后面多干点活吧。
5.我之前任职的一个公司,什么零件标准件都要赋予编码,编码还不能出错。每个编码十几位数字,每段编码都能把分类给区分出来,就是ERP系统。我经常被训。你倒是把上传编码的权力给我啊,我直接上传到系统里,这样出问题了系统自己就蹦出提示了。奇葩的公司把编码申请权和上传权给了生产部。我们技术部只能到生产部申请编码,然后把编码属性添加到图纸设备里再给生产部审核上传。一套设备上万个编码,我们难免会出错。我们在那里一个编码一个编码的核对,还经常被训说我们把编码搞错了。人家生产部上传的时候不到一分钟系统就把错误提示出来了。然后经常给我们下投诉通知说我们工作不细心。真TMD,当时就想让生产部的只通过人工来审核,看看他们能够有多么的细心。

网友(点评):
典型的站着说话不腰疼

网友:
采购也要懂得专业知识的,现在其他部门都是萨比。

网友A:
跟我对比一下,你就觉得还是很轻松了。
我是公司底层设计员,但是部门成立时间不长,没有采购,从出图、找加工厂、采购做合同、接货换货都是谁设计的谁自己搞定,有时候还需要垫钱再报销。领导很多,干事的人很少,反应的问题很多,领导基本就一句话你自己看着办吧。

网友(点评):
这位社友,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网友(点评):
这个提供好,有没人哔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我对比一下,你就觉得还是很轻松了。
我是公司底层设计员,但是部门成立时间不长,没有采购,从出图、找 ...

你这就是一个创业公司啊,我也在这样的公司待过两年半,现在回忆起来,就这两年半才是工作最舒服的一段时间

网友:
这玩意完全看公司的,我们以前公司采购有个经理,所有东西给他,他自己在去分类,分别派发给不同采购员。后面换了一家,就要分类,确实浪费时间

网友:
遇到这种情况也是没办法,流程定成这样,谁让采购是老板的亲儿子,也只能接受了,哈哈,
建议楼主可以再件零件的时候,可以给每个零件都添加一个分类,机加工,钣金,电子元件等等,分类的时候生成BOM导出,筛选检查一下就可以,分类分好了其实也不会占用太多时间

网友:
机构一般只负责一般是终端动作执行器之类的标准件和加工件,其余的涉及到控制及信号的相关的基本是电气的工程师下料

楼主:
哈哈  刚刚收到邮件,由于采购部门的调整,物料分类又有改动,上次改动是6.21日,不到两个星期,再次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