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用4140代替4130不?4130很难买到。

楼主(2023-06-29):
可以用4140代替4130不?4130很难买到。

网友A:
查了下  含碳量差很多   4140相当于42CrMo   4130相当于30CrMo

网友:
4140属于做钻头的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了下  含碳量差很多   4140相当于42CrMo   4130相当于30CrMo

都是CrMo,应该可以啊。

网友:
用35CrMo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