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描建模问题

楼主(2023-06-29):
一个把手的外形,一开始截面尺寸随意的,如下图所示,当我把扫描截面尺寸更改到30×45时提示我说错误,扫描无法建立
如图03是随意截面尺寸下建立的扫描出来的把手,似乎截面尺寸一增大就做不出来扫描,不知为啥?求救,谢谢!

补充,接序号02

补充,接序号02

网友:
是不是有交叉干涉了,没图猜的

网友:
把圆角半径加大试试

网友A:
因为扫描的过程中有至少一处拐弯的地方半径过小,而你的扫描轮廓又比较大,导致这个地方比较拥挤,前后扫描出来的实体会有重合的地方,把软件搞的比较懵逼,所以就干脆告诉你(我办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扫描的过程中有至少一处拐弯的地方半径过小,而你的扫描轮廓又比较大,导致这个地方比较拥挤,前后扫描 ...

正解

网友:
轮廓大了 圆角“做不出来”了

网友:
过切了呗

网友:
最左边的第一个转弯,截面变大就转不过来了,你得改一下半径

网友:
要注意拐弯,圆角直角这些位置,若有时候棒料直径过大,会发生干涉,造成生成错误

网友:
转弯半径太小了

网友:
弯角半径和轮廓尺寸不匹配,很常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