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力分析

楼主(2023-06-29):
为了让最下面的臂和轴旋转之后能回正,我就在轴的中间加工了一个凹槽   小的那个是弹力的柱塞,轴和臂是因为受到外力而旋转的,左右各旋转最大角度30°,在外力消失后,这个弹力柱塞因为弹力就要让轴回正,请问这个受力可行吗,还有在轴的中间可以用车床加工这个凹槽吗,因为我们公司有简陋的机加工中心,不加工圆弧,加工成角度的又怎样

网友A:
能不能用拉簧?,如果上面的座子去掉,两个钣金搞定了

网友(点评):
我觉得这个方案好

网友B:
1.注册时间挺长的,和我差不多啊。
2.没有怎么看明白。
3.先问个问题,你的意思是不是在运行中有一个驱动力先驱动轴,轴再推动弹力柱塞向前运动?然后只运动30度这么一点范围,之后轴的驱动力卸掉。然后弹力柱塞再自己恢复到原来的位置。而这个位置要求是轴的初始状态的正中心线要和弹力柱塞的正中心线重合?
4.先回答另一个问题。车床基本上都能干的出来。之前有社友拿数控车床加工出五角星的都有的。你这个编程搞好就能加工。只是你这个是简图吧。机械零件要有倒角的,你这个都是尖角,实际使用中损伤人不说还容易磨损什么的。
5.接下来说一下主要的结构问题。如果按照我的理解是对的话。你这个结构忽略了力的转化和惯性等问题。轴推动弹力柱塞可以,但是弹力柱塞要想反过来推动轴是需要不小的力量的。如果是缓慢推动,光靠弹簧是不现实的。这样会有两个结果,要么推不动或者是推到中间会留下一点位置,要么就是时间久了弹簧寿命变化,还是推不到位置。如果是快速推动,那么惯性会让你很难定位的。如果你加大力量,那么前期的轴驱动弹簧柱塞的力量也要加大,浪费了能量。或者就是损伤机械结构或者就是惯性让你无法实现两个中心线重合。大概意思你能理解了吧。

网友(点评):
大佬,这个是否应该考虑棘轮!

网友C:
分享一个我的失败案例,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借鉴意义。
当年要做一个治具,是一个壳子内侧有三个螺丝,一个正对着,螺丝批可以直直下去锁,另两个是拍布在中间螺丝两侧,但是要把产品转40度。

量不大,不做设备,只是做方便人工锁的治具。

我当时设计就是像摆钟一样,可旋转立板前面是产品的夹装,后面就是带弹簧的弹力柱。

嗯,三个位置,转到位,钢球进入立板的凹孔,就相当于定位了,左手扶一下,右手螺丝批去锁螺丝,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当时立板我用的铝材。在车间还没怎么调试,铝板上就被弹簧顶着的钢球划出一道很深的印,弹力柱调松了,限位不起作用,调紧了,铝板的上的定位孔差不多和钢球划出的轨道一样深了。

后来我把立板材质改成了钢板,效果好一些了,但又带来一个新问题,就是顶的太紧了,钢珠不在限位孔,在轨道上的时候把立柱和立板顶斜了,调松了,限位又起不到作用。

后面没有解决办法,就让他们将就着用,本来我说换个思路重新做一个别的,老板说这个就行,反正免费给做的。

我想表达的是,对于弹簧柱,在旋转定位,慎用!!!

网友:
|hl90发表于 06-30 06:44分享一个我的失败案例,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借鉴意义。

当年要做一个治具,是一个壳子内侧有三个螺丝,一个正对着,螺丝批可以直直下去锁,另两个是拍布在中间螺丝两侧,但是要把产品转40度。

量不大,不做设备,只是做方便人工锁的治具。

我当时设计就是像摆钟一样,可旋转立板前面是产品的夹装,后面就是带弹簧的弹力柱。

嗯,三个位置,转到位,钢球进入立板的凹孔,就相当于定位了,左手扶一下,右手螺丝批去锁螺丝,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当时立板我用的铝材。在车间还没怎么调试,铝板上就被弹簧顶着的钢球划出一道很深的印,弹力柱调松了,限位不起作用,调紧了,铝板的上的定位孔差不多和钢球划出的轨道一样深了。

后来我把立板材质改成了钢板,效果好一些了,但又带来一个新问题,就是顶的太紧了,钢珠不在限位孔,在轨道上的时候把立柱和立板顶斜了,调松了,限位又起不到作用。

后面没有解决办法,就让他们将就着用,本来我说换个思路重新做一个别的,老板说这个就行,反正免费给做的。

我想表达的是,对于弹簧柱,在旋转定位,慎用!!!
球头柱塞就漏出来一点,可能限位不太好。用插拔的那种柱塞应该可以,但就是要人工拉一下

网友:
不需要加工圆弧,平面即可。

网友:
靠柱塞的力量回正,太理想了,最可靠的还是硬限位,气缸伸缩提供动力,硬限位保证重复定位精度

网友:
建议使用2楼的方法,原因3楼说的很明白。此用法不符合柱塞的使用范围,而且结构力矩很小,磨擦力影响很大,整体稳定性很难保证。

网友:
就你提的两个方案,圆弧的不行。V形应该可以,V形夹角小一点,效果会好一些,调节弹力柱弹簧力来控制。最好是用一个小气缸来推回位,比弹簧效果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用拉簧?,如果上面的座子去掉,两个钣金搞定了

具体能说说怎样的方式吗?

网友D:
我们设备回位 用过扭簧 竖直的话用过配重(钟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注册时间挺长的,和我差不多啊。
2.没有怎么看明白。
3.先问个问题,你的意思是不是在运行中有一个驱动 ...

是说那些边都要倒个直角或者圆角吗!这个东西是飞边检测装置,就是玻璃在行进的过程中撞击最下面那个滚轮,滚轮要以轴心为中心带动轴一起旋转一定的角度让玻璃通过!在轴旋转的过程中会让柱塞的钢珠收缩进柱塞筒里!在玻璃通过后,也就是外力消失了!弹性柱塞的钢珠会伸出来就会让轴回正之前的位置。玻璃是靠皮带摩擦带动的,所以撞击滚轮的力不会很大,柱塞的弹力资料说是6N-32N。而要旋转的零件(就是轴和下面那个臂+滚轮加起来没有1Kg,装在轴承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分享一个我的失败案例,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借鉴意义。
当年要做一个治具,是一个壳子内侧有三个螺丝,一个正 ...

那大哥你有相想到更好的点子没有!因为成本原因,什么电机气缸这些都不用考虑了!还要自动回正的!所以我只能想到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设备回位 用过扭簧 竖直的话用过配重(钟摆)

扭簧怎么装配呢

网友:
拉簧将两者连接

楼主:
这样只能旋转一个方向吧!我需要两边各旋转最大角度30°

网友:
主要看负载和弹力

网友:
你估算一下需要多少力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只能旋转一个方向吧!我需要两边各旋转最大角度30°

借楼上的图,固定位置放后面,用轴和套+压簧(轴上加个可调节限位用来调伸出量),轴前面连钢丝绳,钢丝绳固定在主动轴上。角度大小自己按照轴的伸出量算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