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机构中电机只负责克服摩擦力做过,90度旋转,两滑块,要达到10吨的锁模力,大神....

楼主(2023-06-30):
电机90度翻转,完成开合模运动,有没有好的单独加压机构,使达到10吨的锁模力,感谢大神

结构图片

结构图片

网友:
油缸不好吗

楼主:
油压改电动

网友:
夹紧的工件是刚体吧,是固定的宽度吗?可以考虑行程+死点

楼主:
夹的是模具,宽度可调,合模是两个连杆打直的状态,合模是减速机连接臂竖直状态,这种机构怎么设计

网友:
电机+减速机+丝杠,电缸就是这个结构。

楼主:
8秒一次,24小时运转,电缸成本高,寿命短

网友A:
1、合模时连杆打直,这个会导致,一旦转不到位或者稍微过转,就会产生合模间隙变大,压力骤降,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合模时连杆打直,这个会导致,一旦转不到位或者稍微过转,就会产生合模间隙变大,压力骤降,

你这个合模时最好连杆还有部分行程作为调节和持续施压,这个结构可以参考一下注塑机合模

楼主:
伺服会出现这个问题吗

网友:
为什么要用连杆,太不靠谱了,T型螺杆都比这个好吧,结构又简单。

楼主:
兄弟,T型螺杆是什么机构

网友B:
合模连杆不能打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合模连杆不能打直

为啥打不直

网友:
经典吹瓶机锁模结构照抄就行
不过你这个结构导向全在下面,10吨锁模力十有八九得上面得翘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