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图阵列怎么不显示?

楼主(2023-06-30):
请教社区大侠,这个阵列怎么不显示,用的是2018版SW

网友A:
实例数>1,才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例数>1,才有

谢谢你的回复!但不明白你说的意思

网友:
1个就是1个,字面意思,两个才是两个

网友:
左边对话框内第三列有个实例数,就是阵列数量

网友(点评):
谢谢回复,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