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瓦的蜗轮蜗杆减速器,用手转不动正常吗?

楼主(2023-06-30):
淘宝买的速比180的,额定100瓦电机带的,电机还没有到,我用手指推联轴器上面的螺钉,纹丝不动,正常吗?(电机轴直径8,联轴器直径大概25左右)
卖家说电机带动转一段时间就好了,新的阻力大。

网友A:
8 MM的轴能受多大用,步进8MM.,扭力在2以内,伺服在0.3以内,手转不动根本没用,一般减速机只标速比,怎么还搞出100W出来了,

网友:
40 以上,手是转不动的(不加力臂情况)

网友B:
配合太差了吧,一百瓦的电机没多大的力呀

网友C:
拍个照片让大家看一下。从经验说,用手或者扳手能够转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8 MM的轴能受多大用,步进8MM.,扭力在2以内,伺服在0.3以内,手转不动根本没用,一般减速机只标速比,怎么 ...

100瓦是原带的步进电机的功率,我们没要,自己配伺服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拍个照片让大家看一下。从经验说,用手或者扳手能够转动。

由于联轴器周围有东西,手不能完全握住,只能用一个手指推螺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配合太差了吧,一百瓦的电机没多大的力呀

对呀,我认为也可以轻松转动,目前手不能完全紧握联轴器,所以有可能有这方面原因;
就担心会不会蜗轮蜗杆加工精度差,卡住就麻烦了

网友:
“蜗轮蜗杆加工精度差,卡住就麻烦了”,一般不会的。蜗杆是车床加工的,涡轮是滚齿机加工的,箱体是铣床加工的,尺寸不会差很多,除非把数字看错了。涡轮和蜗杆卡不卡主要是箱体中心距是正差,还是负差。厂家能正常装配装上,就不会差太多。

网友(点评):
这年头信不过,我们以前用湖南高重的减速箱做砂浆车传动,有一批就全部毁了,厂家不承认是他们的产品。涉及利益问题,我们技术人员也不好说太多了。

网友D:
这个应该用手轻轻的就能拧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应该用手轻轻的就能拧动了。

手进不去,不能完全握住,只能用一个手指拨动螺钉这样推,力量有限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应该用手轻轻的就能拧动了。

今天电机到了,装上试了一下,目前没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