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帮着看看,齿轮做成这样好加工吗,尤其是红线的接缝处,结构合理不

楼主(2023-06-30):
大佬们帮着看看,齿轮做成这样好加工吗,尤其是红线的接缝处,结构合理不

网友A:
只要钱到位,没有加工不出来的

网友B:
看齿轮面精度,精度粗糙度要求不高就还好,高的话供应商通并快乐

网友C:
目前市面上主流的齿轮加工都做不了,真要这么干成本估计遭不住。建议外形做大点,齿的部分拆分出来,做好限位用螺钉组装。编辑:突然想到接缝处开退刀槽也可以,但要算好强度,还要咨询下开多宽的槽合适

网友:
退刀槽要有的,除非是粉末压铸。

网友D:
你这个尺寸如果是 插齿机要干的话,要有退刀槽。

网友E:
有门课叫加工工艺,里面有种结构叫插齿退刀槽。

网友F:
通常的做法就是作成分体结构,或者加退刀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钱到位,没有加工不出来的

就一个字,加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齿轮面精度,精度粗糙度要求不高就还好,高的话供应商通并快乐

七级就行,不需要高精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前市面上主流的齿轮加工都做不了,真要这么干成本估计遭不住。建议外形做大点,齿的部分拆分出来,做好限 ...

学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门课叫加工工艺,里面有种结构叫插齿退刀槽。

老师你发着这是哪本书的截图,能不能提供个书名和作者,我找到再看看复习复习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尺寸如果是 插齿机要干的话,要有退刀槽。

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通常的做法就是作成分体结构,或者加退刀槽。

还是决定加个退刀槽

网友:
通常的做法就是作成分体结构,或者加退刀槽。
或者做成两件拼装的

网友:
量大可以考虑粉末冶金 这个结构可以直接做出来

网友:
粗糙度不要太高

网友:
不好加工 所以不太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