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SW Costing怎么关闭,每次打开零件就弹出太烦了!!!!

楼主(2023-06-30):
怎么禁用,求解!!!!!

网友:
插件,去掉启动勾选

网友:
如果不需要的话,直接进SolidWorks安装管理器把他卸载掉

网友:
打开插件,后面的勾选去掉

网友A:
说costing是插件的,自己打开solidworks插件管理器看看。
另外costing是绝不可能自动启动的,所以楼主应该截个图证明自己没有看错了。

网友(2024-08-06):
引用 网友A:
说costing是插件的,自己打开solidworks插件管理器看看。
另外costing是绝不可能自动启动的,所以楼主应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