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经纬仪看0.1mm刻度尺

楼主(2023-06-30):
我现在安装一台设备,安装时必须保证一根轴的平行度,为了保证精度,我需要用最小刻度 0.1mm的尺子依次水平地顶在轴的两端,然后用经纬仪从与轴平行的角度去依次观测这个尺子,如果两次读数相同,那这根轴就平行了。
现在我的问题是,这是个软尺,也叫菲林尺,我把它粘到一根硬尺子上来观测,肉眼完全看不到上面0.1mm的刻度,手机拍照放大后才可以看到,我记得以前师傅们也是用经纬仪观测的,现在我也去借了一台博飞的 EDJ2-JCL 经纬仪来观测,发现不管怎么调整聚焦,看到的 0.1mm 刻度都是模糊的,所以我想请教各位,这个是由于经纬仪镜头本身的放大倍数不够呢,还是我调整的方法有问题?我有什么办法才能看到这个 0.1mm 刻度呢?

网友:
不瞒你说,对于近视眼的我来说,感觉能到1mm都很艰难了。前几天调试过一台机器,前后18米,仪器架中间外侧10米左右,能看清1mm也就不错了。也许是行业所限,我感觉这种方式能到1mm已经够了,剩下的要靠别的方式检测了,比如钳工水平仪,可以最小到0.02。而且调整的手段和工具也得对。我不知道你用的这种仪器,精度能到0.1mm?别光看你的菲林尺精度能达到所谓的0.1mm

楼主:
我们这是个进口设备,现在需要重新安装一下。因为我看到以前的工程师留下的一个安装数据:平行度偏差是 0.00mm。我不明白它为什么是 0.00mm,因为不可能是零嘛,所以就想应该做得到最小,那就只能做到 0.01mm 了,不知道我这么理解对不对?但是这个 0.01mm 同样是很难的吧?另外,我们这个轴只有约 600mm 长,经纬仪离它也就 2.5米,1mm 肯定是看得很清晰的,但也顶多能看清半个毫米,再细就看不清了。有的师傅建议打摆臂来测平行度,但我认为如果要打摆臂,那摆臂必须要长,太短了精度也是达不到,如果能用经纬仪配合这个细刻度尺子看的话,肯定要省事得多。

补充内容 (2023-7-2 11:46):
我怎么才能用经纬仪看清这个尺子呢?如果不用这个尺子看,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吗?烦请各位赐教,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