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纸细节处理问题请教

楼主(2023-06-30):
如题,以前在传统机械行业,只有重要位置的倒角或者大尺寸的倒角才画出来并标注尺寸。机加零件上的小倒角(小于C1)一般都是不画出来的,直接在技术要求上写上:锐边倒钝,做回来的零件都不会存在尖角。

现在在医疗器械行业,要求所有倒角都要在模型中体现出来,甚至C0.2的都需要画出来,比如一个矩形板12条边都需要倒角,这样就有一个问题:工程图上线条太多了,感觉很乱。请问大家一般都是怎么处理这些细节的?

网友:
提供3D文件

网友A:
技术要求写一个,未注尺寸见3D,
重要工件不管图上标注多乱都得标,不重要零件未注尺寸见3D

网友(点评):
这不是重不重要的问题,我的意思:防止尖角伤人而做的锐边倒钝处理,3D上没体现,只在技术要求上注明这种操作是否可行。(倒圆角的话,我一般都会在3D上画出来)

网友:
就应该是技术要求里面注明,图纸上的每一个字,符号都是有意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术要求写一个,未注尺寸见3D,
重要工件不管图上标注多乱都得标,不重要零件未注尺寸见3D

3d都没体现,那是没有人会做的。你要知道这个零件是采用什么方式加工的,如果是传统的机加工,是人工操作的,可以增加工步,更换刀具或调整机床,人工调整机床加工出倒角。如果是复杂的模具,或者要求精度高,必须用cnc,那么,3d文件上没有倒角,谁给你增加倒角呢?所以,3d文件是必须加倒角的,何况并不费事,而且会发现一旦倒角可能出现的问题。

网友:
知道实际硬性需要,但画3D的时候就是不加,不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锅都没得甩

网友:
你这个既然都已经是行业要求了,为什么不去执行,直接在三维上画完整就完事了,图可以不标注,三维必须提现,然后说明未注按三维加工就好了啊;

网友:
技术图纸要求上标明未注倒角多少就好!最新的制图标准技师要求简单明了,在不产生任何歧义的情况下可以简要画法

网友:
除非该产品有特别注明或者该倒角对产品性能产生影响

网友:
GB/T 19096 未定义形状边的术语和注法
上面适用于在2维图纸中的处置标准。

网友:
技术要求增加

网友:
可以在零件图的技术要求里写出“零件的所有外棱边须倒角xxx”,这样明确要求,避免加工人员忽略。

网友:
锐边倒角

网友:
可以做个配置啊,出图的时候用不倒角的模型,给的三维用带倒角的配置

网友(点评):
我觉得你这种方式最好,就是操作起来麻烦一点

网友:
一般轴类零件我会画上,其他的我基本没画,都是技术要求写去毛刺,锐边倒钝,不过零件的棱边他们都是拿打磨机磨的,摸着还是感觉很毛糙

网友(点评):
我以前也是只画轴类零件,其他结构件都用技术要求注明

网友:
行业不同,标注的精度和要求肯定不同,

网友(2023-08-10):
图纸上标注 未注明倒角0.2 是不是就行

网友(2023-11-09):
我都是在技术要求里写“棱边倒C1”,加工出来没问题。        3D模型不体现倒角更好编程,选中棱边就成,你倒了,别人还要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