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种旋转阻尼机构及材料

楼主(2023-06-30):
有没有旋转的阻尼机构及材料,结构不复杂,材料容易获取,我要对一个旋转部件进行手动转动时,速度不能太快,要有点阻力,对于力气小的人,比如女性,她还能容易的转动它
谢谢!

网友A:
不是有一种阻尼合页就是这样的,我见过用在门上的,可以停在任意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有一种阻尼合页就是这样的,我见过用在门上的,可以停在任意位置。

我们是用在台车的显示器上,以前用过类似的,结果时间长了,有磨损,那显示器也很重,超过10kg了

网友(点评):
如4楼说的,很多机器的触摸屏就是这样的,经常需要在机器的两侧操作触摸屏。

网友:
研究一下设备的固定器的阻尼支架,看着它的原理搞一个。
设备显示屏的阻尼支架可以按照人操作位置不同,高度不同,可以随便动,

网友:
在旋转轴上加个齿轮,旁边加装一个阻尼齿轮进行啮合,齿轮可以调整阻尼大小

网友:
去世嘉智尼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