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12回火处理

楼主(2023-07-01):
最近有几个小料,要求硬度是48左右
我用980度淬火,油冷。然后再用630度回火
回火的时间是2个半,等炉温降下来之后
打了下硬度nm才40度啦,最高也就45这是咋回事

网友A:
第一材料,你买的CR12,CR含量是多少,11.5%-13%还是8%,第二想精准控制硬度,要试温,CR12一般是380回1小时,180回2小时,硬度在52-58,

网友B:
这是经验活,你不试验吗/????书上的只能参考,毕竟如春哥说的,你成分不一样,结果就会大相径庭。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材料,你买的CR12,CR含量是多少,11.5%-13%还是8%,第二想精准控制硬度,要试温,CR12一般是380回1小时 ...

学到了

网友:
这玩意,跟你烧菜差不多!
锅糊了,火小点,淡了就加点盐!

980淬火?俺 见识少!

630回火,硬度偏低,那就降低温度再试。多试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经验活,你不试验吗/????书上的只能参考,毕竟如春哥说的,你成分不一样,结果就会大相径庭。

我不知道啊,我又不是学这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