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法兰连接的强度设计

楼主(2023-07-02):
有一个控制盒,ABS材料 注塑方式加工,初期利用手糊方式,盒体内部是放的显示器,大概是5.1kg重,它的支撑必须靠一个支架,但是这个支架与平面有一定角度,也就是斜向支撑
,斜支架另一端和金属框架连接,这里有两个问题
1.斜支架的截面是考虑矩形管还是圆钢管比较好?(个人倾向是圆钢管,如果是矩形管,斜支架考虑做的外罩体积就庞大)
2.斜支架与注塑壳体之间,以及斜支架与金属框架接触的法兰结构如何设计?有没有成熟的参照案例?着重保住连接强度
谢谢!

网友:
斜支架的截面是考虑矩形管还是圆钢管?当你觉得市面上大多是圆钢管时,就设计矩形管;反之则圆管。
本人倾向于小圆角的矩形管,觉得这样高大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