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佬们帮我看看这图有没有问题

楼主(2023-07-02):
我的是加工钻φ10.5孔夹具,图纸是我网站上下的,我自己看只能看出来定位元件限制了三个自由度,但是工序图上有5个,cad图里红圈画出来的是我要加工的地方,白底的图里圈出来的是他限制的自由度,是我下载的图纸有问题还是还是工序卡里自由度标的有问题啊

楼主:
我只能看出来v形块定位xy方向的移动自由度,底下的支撑钉定位z方向的移动自由度,其他的还有吗

网友A:
圈出来的地方,限制了,X,Y,Z 方向的自由度,还有一个旋转的自由度

网友(点评):
旋转被压头限制了。

网友B:
你这个夹具所钻出来的孔与中心圆柱孔的孔距如何保证?孔与R的均匀度如何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圈出来的地方,限制了,X,Y,Z 方向的自由度,还有一个旋转的自由度

哪里限制了转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里限制了转动啊

v限制x转动,和xy移动,定位块限制y,z转动,只有z是移动没用限制,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夹具所钻出来的孔与中心圆柱孔的孔距如何保证?孔与R的均匀度如何保证?

右侧定位块定位,V型块卡紧

网友:
这个夹具设计就有问题,工艺图给的也不合理,应该是以左侧的圆台定位,右侧用V形块压块压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