钛合金加工,求解!

楼主(2023-07-03):
材质钛合金,这样的产品加工工艺有没有大神指点下

网友A:
右端单边0.1的薄壁孔,难度大。

网友(点评):
100一件是难度,10W一件,一点难度没有,我可以做100件选 一件成品,我可以旋锻后加工内也,再定制内撑夹具车外圆,留0.15磨削,磨削成品率只要有1%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春哥是用五笔打字的

网友A:
感觉设计此零件的对机加工工艺是陌生的。

网友:
这么多形位公差,要想全满足,估计得天价才能做出来一个。

网友B:
很好加工的,只要你钱倒位,

网友C:
其实还好,钛合金材料先试一下刀具,看看尺寸是否稳定,零件工艺要看零件用途再进行设计。
大概思路是:左边留夹位,粗车右侧(台阶处不做留夹位),时效,精车夹位,精车左侧,斜孔,精车右侧,慢走丝,切断,整体加工过程要注意装夹的位置,如果是航空零件,要跟设计沟通能否用使用电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端单边0.1的薄壁孔,难度大。

主要就是右端,内孔Ra0.1后续可以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设计此零件的对机加工工艺是陌生的。

现在的产品都难度上升

网友(点评):
还是钛合金,真家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还好,钛合金材料先试一下刀具,看看尺寸是否稳定,零件工艺要看零件用途再进行设计。
大概思路是:左 ...

具体用途不知道啊,这个东西最近好像很火,都在询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好加工的,只要你钱倒位,

没毛病

网友(点评):
钱到位,春哥能给你搞出航母

网友:
钛合金的0.1,0.4,0.8粗糙度是不是都得磨削加工出来?

楼主:
0.4应该可以车出来的: w* Z; `1 ?+ 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