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图怎么在材料下面自动添加国标号

楼主(2023-07-03):
求助,我想在工程图中的材料栏中 材料下面写材料对应的国标号,有没有办法做到材料写一行,国标号写一行,不能材料和国标号写一行然后自动换行。能够做到选完材料后,自动在工程图里显示国标号。

网友A:
可以,不过比较麻烦,要去【材料库】里,复制一下材料,在材料的【自定义】内添加相应的国标标号属性,然后工程图内添加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不过比较麻烦,要去【材料库】里,复制一下材料,在材料的【自定义】内添加相应的国标标号属性,然后 ...

工程图里怎么链接呀,麻烦指点一下

网友(点评):
额,和我一样是新手,刷视频学呗

楼主:
引用 楼主:
工程图里怎么链接呀,麻烦指点一下

主要是我在连接到属性里没有找到可以添加材料自定义的地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工程图里怎么链接呀,麻烦指点一下

这种还是自己找视频学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还是自己找视频学习吧

我自己在网上找了一大圈了,没有找到您说的在工程图里怎么链接到材料中自定义的,麻烦您指导一下吧,感激不尽。已经困恼好几天了。

网友B:
这种标准做法我只在国家标准上看到过,还从来没有在国内那个公司的图纸上看到过在材料下面添加国标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标准做法我只在国家标准上看到过,还从来没有在国内那个公司的图纸上看到过在材料下面添加国标号

我们就是想要过质量体系认证,所以弄个这个的,想弄个自动链接的,自己一个个手输太费劲了。

网友C:
在零件模型自定义属性里面设置,然后在工程图里引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零件模型自定义属性里面设置,然后在工程图里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零件模型自定义属性里面设置,然后在工程图里引用。

您这个不是每次都得手动输进去嘛,能不能直接和材料关联上呀?选择这个材料自动就出现国标号。

网友(点评):
要求太多,但软件目前真的办不到。二次开发能实现,得付费。 对国标那种材料的写法,你用WORD都不好输进去,可想画图的软件怎么办到?这方面CAXA可以做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这个不是每次都得手动输进去嘛,能不能直接和材料关联上呀?选择这个材料自动就出现国标号。

直接访问材料的自定义属性我不会,要不要二次开发做啊?

网友A:
查询了一下,要读取材料内的自定义属性需要通过API 二次开发进行调用,如果类别不多的话,可以在自定义属性卡里面做可选项,不然就只能手动输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询了一下,要读取材料内的自定义属性需要通过API 二次开发进行调用,如果类别不多的话,可以在自定义属性 ...

二次开发就是要额外收费了

网友D:
做在零件自定义属性里,然后在材料库里也为每个材料添加国标代号的自定义属性,出工程图的时候就可以自动关联出来了,就是钢板有点讨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在零件自定义属性里,然后在材料库里也为每个材料添加国标代号的自定义属性,出工程图的时候就可以自动关 ...

麻烦能给个具体操作图吗?没太懂你的意思。

网友:
首先在零件属性模板和焊接件属性模板添加材料代号

网友:
第2步在零件模板里添加属性材料代号,第3步是在材料库文件添加属性,材料代号。第4部就是切割清单或材料明细表链接到这个材料代号就行

网友D:
第2步和第3部

网友E:
楼主是不是想做成这种的?以前在国企时,产品图材料查标准都要查半天,烦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是不是想做成这种的?以前在国企时,产品图材料查标准都要查半天,烦死了。

差不多,就是想设置好材料自动添加国标号。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第2步和第3部

这个材料代号,读取的是哪里的链接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材料代号,读取的是哪里的链接

读取的是焊件材料库中,焊件文件属性里面添加的材料代号。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读取的是焊件材料库中,焊件文件属性里面添加的材料代号。

不是很明白,方便截个图看看嘛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是很明白,方便截个图看看嘛

我在焊材库的每种材料属性里添加材料代号和名称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在焊材库的每种材料属性里添加材料代号和名称

图片一直转圈,焊件库添加,那正常的零部件还是只能手动输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读取的是焊件材料库中,焊件文件属性里面添加的材料代号。

说的是在焊件截面轮廓文件里添加自定义属性吧?

网友:
是的,焊件截面轮廓里添加自定义属性。正常的零部件我采用的是论坛里说文件名称为零件图号+空格+名称自动分离的做法,这个做法比到图纸里去改图号和名称快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在焊材库的每种材料属性里添加材料代号和名称

旋转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