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行星齿轮系的受力分析

楼主(2023-07-03):
如下图:
齿圈与中间的太阳轮旋转方向相反,如果转速(线速度,以下所述转速,都是指线速度)相等,方向相反,可以知道行星齿轮顺时针旋转,但行星齿轮架不受力,如果齿圈与太阳轮的转速不等,方向相反,请问行星齿轮架的受力与齿圈的转速和力,以及太阳的转速和力的相互关系,假设:ω1>ω2,根据行星齿轮的转速关系:ω0=(ω1+ω2)/2,可知行星齿轮架如上图,顺时针方向旋转,但受到的力F0怎么计算呢?
谢谢。

楼主:
太简要了,能稍微详细点吗?

楼主:
这个问题无解吗?

网友A:
如果都是匀速的话,根据牛顿第一定律:在没有外力作用下孤立质点保持静止或做匀速直线运动
可知,行星齿轮受到的合力为向心力,F=Mω²r,合力方向指向圆心。故切向方向的合力为0,即F0=0N
你图中所示的F1、F2其实也为0,因为其都为匀速,切向方向合力为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都是匀速的话,根据牛顿第一定律:在没有外力作用下孤立质点保持静止或做匀速直线运动
可知,行星齿轮 ...

首先非常感谢回复,但可能不对,如下图:
红色字体是齿轮编号,为方便计算,模数相等,黑色数字是齿轮的齿数:
1、太阳轮,有两个齿轮,左边36齿,与齿轮2啮合;右边35齿,与齿轮4啮合;
2、齿轮,18齿,分别与太阳轮左边啮合,与齿圈3左边啮合;
3、齿圈,左边72齿,与齿轮2啮合;右边75齿,与行星齿轮4啮合;
4、行星齿轮,20齿,分别与太阳轮右边啮合;与齿圈3右边啮合;
5、行星齿轮架
可以推出,齿轮1到行星齿轮架i15=0.03472;
行星齿轮架做为动力输入源,行星齿轮架一侧的受力分析如下:
可推出:Fb=2Fa=2Fc
如下图为左侧的受力情况分析:
根据齿比,可推出:F1=75/72Fa,F3=35/36Fb;=>F1>F3,从上图右侧看,齿轮2顺时针方向旋转,根据齿轮两侧的力的差值,设Fb=1,最大可作用在齿轮1左侧的力为0.03472,与传动比一致。
但动力源为太阳轮1时,就会面临需解决上述:方向相反,转速不等的行星齿轮系问题,想了很长时间了,实在不知道怎么解,还请论坛内的各位大佬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