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型圈轴向密封压紧力如何计算

楼主(2023-07-03):
请教,O型圈,轴向密封,O型圈和沟槽查手册,然后上盖压紧,这个压紧力如何计算,多大力能把o圈压紧密封?

网友:
  这端话好像很拗口 读起来怪怪的,好像这问题也不太对,多大力能把密封圈压紧?,别骂我 我是新人

网友:
算不了,问供应商或者自己实验下;
材料不同,这个压紧力会差很多

网友:
个人觉得:
O型圈看的不是压紧力 是合适的压缩空间和结构 光洁度 这个查标准或者经验公式都可以
至于压盖的压紧力 看结构 只要内部压力别把压盖崩开就行 也就是比如用螺栓或者螺纹锁紧 锁紧力要大于 活塞的推理 这样就行

网友:
不是这么算的,O型圈标准上有。

网友:
跟压紧力有什么关系?都是螺钉吃到底的,具体看的是你的变形量,也就是你圈槽的深度。

网友:
看你需要密封的介质压力多大,一般情况下O型圈使用是有压缩率、伸长率和填充率的要求,满足要求即可实现密封需求

网友:
看的是O型圈压缩量,不是压缩力

网友:
算这个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要计算这个?

网友:
预紧力这么算,没算过,按弹性模量和变形量计算理论值吗?然后通过容器内的压力,比较两者的结合压,摩擦力,看大小??
一般O型圈都是按过盈量算的,先看使用场合,然后查表,机械设计手册有,不过场合是大类,更具体的就要试验了,

网友:
手册有,查一下

网友(2024-07-09):
为了提携年轻一代的机械设计水平,回馈社会。

在左上角输入以下这些栏目,就可以与我相互交流、共同学习进步:
机械制图;        机械工艺与材料;        机械设计心路;        机械设计计算;        画龙点睛;        机械设计杂谈;        机械设计中的36计;          机械人生;        观局机械行业;          机械设计中的技术测量;        机械设计中的工装夹治具;        机械设备的动力系统;          机械设计中的机构;        机械半月谈

网友:
压缩20%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