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知道这是什么材质,美敦力手术机器人的器械

楼主(2023-07-03):
美敦力手术机器人的器械,用来做图像标定的器械,只左右精度要求,应该是正负0.05以内,谁知道这事什么材质

网友A:
PEI或者PES? 只看图片猜测,具体肯定要做化学分析才能出来,但国外公司很多塑料都是受控定制的,你基本拿不到跟他一样材料的东西

网友B:
看图片有PES PEI PSU 几种塑料合适,有样品我司可以分析材料,专业定制合适的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PEI或者PES? 只看图片猜测,具体肯定要做化学分析才能出来,但国外公司很多塑料都是受控定制的,你基本拿不 ...

感谢帅哥指点,我查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图片有PES PEI PSU 几种塑料合适,有样品我司可以分析材料,专业定制合适的材料!

没有样品,只有图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样品,只有图片

那就只能对比物性表,如果开了模就可以每款打样品测试! 这样最直接有效

网友:
PEI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ULTEM 1000

666

楼主:
引用 网友C:
ULTEM 1000

兄台非常专业,敢问判定依据?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台非常专业,敢问判定依据?

做过这种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