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锁紧装置细节问题

楼主(2023-07-03):
公司最近接触负载300公斤左右变位机,头一次做这方面,请各位大神指导一下:
1.锁紧方面的问题,夹紧块和转盘靠摩擦力锁紧,夹紧块材料用什么?
我在展会看见也是金属的,没有看见里面有没有非金属垫片,这样可行吗?
旋转时不会有噪音吗?手工旋转操作,速度很慢;
2.慢速手工旋转操作的,竖直方向转轴旋转要带阻尼,有没有什么成熟典型结构?
我目前是想用自润滑带轴肩的轴套,加上尼龙垫片,这样可以吗?
3.这个结构时焊接还是机加件?红色区域的圆弧时连续的,难道纯手工打磨出来的?

网友A:
一般分 偏心轮锁紧(小黄人自行车座椅升降调节就是这个)

还有就是 螺丝自锁

摩擦系数 螺升角 和 偏心的斜度

自锁公式看一下就明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分 偏心轮锁紧(小黄人自行车座椅升降调节就是这个)

还有就是 螺丝自锁

自锁我知道,这个不是我讨论的重点

网友B:
锁紧是电动车自行车 刹车片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锁紧是电动车自行车 刹车片一样的

我问的不是刹车原理,是材料,从照片看不出有没有非金属材料,如果金属材料之间摩擦可行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问的不是刹车原理,是材料,从照片看不出有没有非金属材料,如果金属材料之间摩擦可行吗?

参考电动车碟刹,就是金属和金属摩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参考电动车碟刹,就是金属和金属摩擦

那不是纯金属摩擦,刹车皮与刹车盘摩擦

网友D:
买现成的汽车或者自行车刹车片锁上去?

网友E:
我以前东家做助力臂,旋转关节位置加刹车盘,定制SMC的刹车气缸,和刹车片接触的位置嵌入铜块,使用的时候就是直接接触,没有注意到什么刺耳的声音,忽略不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以前东家做助力臂,旋转关节位置加刹车盘,定制SMC的刹车气缸,和刹车片接触的位置嵌入铜块,使用的时候 ...

好的,谢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现成的汽车或者自行车刹车片锁上去?

那应该过于复杂了,这个变位机,手工转,速度很慢的,没有必要用车辆的刹车系统,
你看我照片里的结构,也很简单,主要是材料目前不太明确,可以搞几个材料测试看看再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