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电机控制方面的问题,想请教一下各路大神!

楼主(2023-07-03):
问题简介:控制小阀门周期性打开和关闭,具体通过电机+单片机(或PLC)实现电机周期性正反转,并计数,电机通过联轴器与小阀门连接,电机转动过程中,阀上升(打开)和下降(关闭)。
问题详细介绍:
阀:类型为截止阀,行程1mm左右,电机转1圈,阀门上升或下降1mm。
电机:输出扭矩在7N.m~10N.m左右,转速大约为8~15r/min。
具体控制过程为:电机收到信号后,转1圈,阀门关闭(下降),电机转轴停止旋转,但输出扭矩依然保持在7N.m~10N.m,保持2s后,电机反转1圈,阀门打开(上升),保持2s,以上为完整的1个循环。

想问各位大神的问题是:
①电机的选型问题。
②控制模块的选择。成本考虑的话,单片机肯定更合适,具体如何实现呢?
③要实现这个项目的话,需要哪些模块和组件?

网友:
(ง •̀_•́)ง(ง ˙o˙)ว
用电磁铁,可以吗!?

网友A:
一个步进电机加减速机加PLC,如果有量肯定选单片机,没量直接PLC,折腾什么

网友B:
听三楼的,你这才几个点位啊,PLC用三菱的也就几百块钱,单台的话没必要省这点钱,非要折腾的话,买个单片机当PLC也可以,还能装B,这么简单的需求,下个OPENPLC,对着新手视频搞一下,有手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步进电机加减速机加PLC,如果有量肯定选单片机,没量直接PLC,折腾什么

不加减速机行不行,目前市面上有没有这种转速和转矩的小型电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听三楼的,你这才几个点位啊,PLC用三菱的也就几百块钱,单台的话没必要省这点钱,非要折腾的话,买个单片 ...

您好,这种低转速高扭矩的小型电机有没有品牌推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