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找到联轴器的中心

楼主(2023-07-03):
我在找正设备时,需要将设备的中心与中心线对齐,设备一端的中心点可以找到,可是另一端是通过联轴器与电机轴连接,那么我在不需要拆开联轴器的情况下,怎么才能找到电机轴或者联轴器的中心呢?

网友:
手动旋转,试一下

网友:
你这个没有空间不好找正吧。试一下吧

网友:
三坐标测一下?

网友:
要多高精度啊?对称4个点测量距离?打表?

网友:
有种测量工具叫百分表,打整圈看一下,还不知道?算了当我没说过。

楼主:
感谢各位大侠指教,让各位见笑了,不瞒大家,我本来是个电控工程师,机械知识有点欠缺,本来也不是我的活,临时被领导抓来干机械。还得跟各位请教,这个用百分表怎么找中心呢?我这个倒不是找正,就是要机体中心要和中心线对齐。先谢谢了。

网友:
不知道精度要求,这类问题有专用工具,德国SHAFTALIGN touch了解一下。

网友:
有对中仪的仪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