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钢板和Q345板哪一个折弯效果更好?

楼主(2023-07-04):
20钢和Q345哪一个折弯效果更好?采用折弯,做一个支架,用于承载较高重量的负载,谢谢

网友:
Q345比20钢的性能要好一些,20钢的钢板不太好买吧

网友:
折弯效果应当是20好

网友:
都可以折,负载高就用Q345

网友:
都能折,20钢效果好点

网友:
其实重载的用厚板折弯是存在风险的,原来做过一些,加热后用折弯尖刀多次成型后,折弯处存在应力集中很容易开裂,太厚的板没有配套的折弯刀具和工艺还不如焊接的。

网友:
能用型钢最好,平时都是用Q235-A折弯,45中碳钢哪怕预热也会存在开裂现象,用Q345不知道要不要预热折弯,同时折弯到R角也要偏大。

网友:
Q345比20钢的性能要好

网友:
重载为什么会考虑折弯,这不是矛盾吗,直接焊接啊,厚板焊或者是用型材

网友A:
啥材料都可以,满足负载就行,同样条件下345的肯定笔20的质量轻一些

网友:
型钢首选,板厚超过8mm焊接达2级比折弯好。

网友:
Q345低合金结构钢屈服强度345MPa 20钢低碳结构钢 屈服强度参考Q235 延展性q235好点 强度q345好 各有优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啥材料都可以,满足负载就行,同样条件下345的肯定笔20的质量轻一些

质量都一样的 强度不一样

网友:
焊接更好吧

网友:
干嘛不用标准的型钢,材质Q235B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