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olidworks有一个太阳,怎么去掉

楼主(2023-07-04):
大家好,我在打开别人的solidworks模型时,在模型周围有几个太阳,试了几次都无法关闭,哪位精通solidworks知道怎么关闭或设置,谢谢。

网友:
编辑外观  应用布景,关掉就好了

网友:
应用布景换成别

网友A:
左侧树区域→DisplayManager→光源→删除太阳 即可

网友:
SW左侧树区域→DisplayManager→光源→删除太阳即可

网友:
换个场景就好了

网友:
应用布景改成标准的三点渐退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侧树区域→DisplayManager→光源→删除太阳 即可

谢谢回复,是这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