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大小计算求助

楼主(2023-07-04):
各位老师好,MAG焊的理论电流怎么计算?谢谢

网友A:
U=0.04 I +16 ±1.5

楼主(2023-08-10):
引用 网友A:
U=0.04 I +16 ±1.5

老师,能否给解释一下这个公式,谢谢!通常我们在WPS设置电流值,焊机则会对应电压。我想问,不同材料,不同板厚,不同坡口形式,电流理论计算公式是什么。谢谢老师。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能否给解释一下这个公式,谢谢!通常我们在WPS设置电流值,焊机则会对应电压。我想问,不同材料, ...

还能根据坡口计算出电流?多去现场走走吧,啥都知道了

网友B:
焊机的说明书一般都会有对应板厚、接头形状、材质的推荐电流值,如果是刚入门的新手可以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机的说明书一般都会有对应板厚、接头形状、材质的推荐电流值,如果是刚入门的新手可以参考。

好的,这个我知道。谢谢了
我比较喜欢理论计算,焊接发展了这么多年理应有一套非常完善的理论用于指导实际工作。我总感觉单凭经验不是太严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