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控设备控制方案

楼主(2023-07-04):
现有一台水冷设备想实现如下功能:

1、测量当前环境温度;

2、当液体温度高度环境温度5度(或者设定温度)时,启动电源;

2、当液体温度低于环境温度时,断开电源;

查看了好多资料,没有找到类似的案例。有没有人做过类似的。

网友A:
先说预算,测温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说预算,测温精度

精度相差一两度都可以,预算嘛最好两个继电器和温度表都能实现的那种。

网友B:
这太简单了。
随手就可以帮你做出来。
学校实习课都有类似的 PID控制项目:变频电机+温度传感器+PLC 。

网友C:
按我理解的是PLC加模拟量模块,再加俩测温传感器,一个热电偶就完事了,你说的查了好多资料都没查到,搞得我都不自信了,不知道是不是我理解有偏差,没get到重难点

网友(点评):
lz的预算估计是不会上plc+模块的

网友:
直接买一台工业冷水机,温度范围自己设定,带输出带通信。小型的价格也不贵,几千块!

网友D:
怎么我看到的是这个样子的,你们怎么就看清楚了?社区经常有的帖子是这样

网友(点评):
老哥你电脑出问题了

网友E:
不用“查看了好多资料”,把养生壶、热水器、饮水机等等电路改一下就能行。

网友F:
买个现成的,便宜的只要100多元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我理解的是PLC加模拟量模块,再加俩测温传感器,一个热电偶就完事了,你说的查了好多资料都没查到,搞得 ...

为了极致降本,没必要热电偶,热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怎么我看到的是这个样子的,你们怎么就看清楚了?社区经常有的帖子是这样

钟总是什么没看清楚?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钟总是什么没看清楚?

我说的是楼主的帖子字在我的电脑上是模糊的,如我上面发的照片所示

网友:
不明觉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太简单了。
随手就可以帮你做出来。
学校实习课都有类似的 PID控制项目:变频电机+温度传感器+PLC 。

预算有限哇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我说的是楼主的帖子字在我的电脑上是模糊的,如我上面发的照片所示

显示器分辨率设置问题,或者显卡没有驱动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显示器分辨率设置问题,或者显卡没有驱动好

都是楼主的字模糊,后面的回复都是清楚的

网友(点评):
有没有可能看这种细字体不清楚?如果是的,应该显示器设置问题

网友G:
省钱方案
pt1000 或者 PT100 2只 测温,1K欧姆 或者 100欧姆 电阻2只,组成电桥。输出接电压比较器,比较器做单边磁滞回环。比较器输出接继电器。
有量才能这么做,一个的话,参考6楼,或者PLC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是楼主的字模糊,后面的回复都是清楚的

帮我解决这个方案,我告诉你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省钱方案
pt1000 或者 PT100 2只 测温,1K欧姆 或者 100欧姆 电阻2只,组成电桥。输出接电压比较器,比较 ...

量不大,就一个

网友:
          网络上搜索:温控器。有很多不同性能的

网友H:
(ง •̀_•́)ง(ง ˙o˙)ว
买个带有PID功能的温控器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省钱方案
pt1000 或者 PT100 2只 测温,1K欧姆 或者 100欧姆 电阻2只,组成电桥。输出接电压比较器,比较 ...

当液体温度高度环境温度5度(或者设定温度)时

SV如何搞?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用“查看了好多资料”,把养生壶、热水器、饮水机等等电路改一下就能行。

里面应该还是有单片机的吧。

lz估计不想有什么plc,单片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ง •̀_•́)ง(ง ˙o˙)ว
买个带有PID功能的温控器就可以 ...

应该不行吧。两个温度进行比较,可能是室温,可能是sv

网友:
引用 网友I:
“当液体温度高度环境温度5度(或者设定温度)时”

SV如何搞?

SV用固定电阻吧,有限几个设定点。点多了要用单片机或者PLC

网友:
引用 网友F:
买个现成的,便宜的只要100多元

有现成的温差控制仪的,再想着用温控仪就多余了

网友:
直接有的卖温度控制模块吧加个热电偶

网友:
我这个是近期准备改造的,效果还没试,偷偷的发给你

网友:
买个温控插座就好了。很方便的。

网友(点评):
淘宝就有,十几块钱

网友:
直接使用温控表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