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轴不够长,定制要2个月,有什么办法让它和联轴器连接

楼主(2023-07-04):
如图所示,原本电机上已经连了个同步轮了。现在还要连个联轴器,请问如何连接。

联轴器和轴

联轴器和轴

网友:
不能做一个内键槽的轴吗

网友:
还不如换个带编码器的电机,一步到位

网友:
先明确新增的负载,用来干什么

网友A:
步进电机也有带编码器的

网友:
轴不能直接长过去吗

网友:
同步轮不是键连接吗?
这种结构不太好弄,同步轮可以考虑非标,加个连接轴的功能;
电机加轴套

网友:
这个联轴器的作用是什么? 连接电机与另外一个轴吗,电机位置是定死的吗,什么是确定的,是什么是可以改的。比如你只是想让电机同时带动一个轴和原先的同步带轮,那就换成双层同步带轮,下层执行原先的操作,上层带动你所需要的那根轴,如果联轴器轴必须跟电机同轴,那电机位置后移,先加联轴器,再加轴 轴上键槽带动原有的同步带轮。总而言之,我们的信息太少了

网友:
做个联轴器

网友B:
为啥要定做,嫌成本不够高吗?直接改结构啊

网友:
换个BF的同步轮

网友:
换个结构转接下,没必要定制马达轴

网友:
20分钟就搞定了,这点小事,同步轮上伸个轴,接联轴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啥要定做,嫌成本不够高吗?直接改结构啊

是的,这玩意成熟结构大把,随便就搞定了,还加长电机轴,这不是搞笑吗?

网友:
不知道什么电机,伺服电机和步进电机后边可带编码器的。曾用过在电机风扇侧加编码器。你这信息太少,不能给你更多的信息

网友C:
同步带轮打孔,做轴

网友:
加过渡盘

网友:
从同步带轮上做文章,如不要联轴器,在同步带轮的结构上直接做个长长的台阶替代联轴器

楼主:
怪我没有说清楚,联轴器的另一边是编码器,大家说的对,是有带编码器的电机,但是对方坚持要用自己的编码器。,电机还有往右的余地,我是新手,好多东西都没有见过。光伏行业跑硅片的,电机型号明治的AM24HS5401-10N

延长了轴

延长了轴

类似这样的

类似这样的

这样的结构可行吗?

这样的结构可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步带轮打孔,做轴

这个怎么实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步进电机也有带编码器的

不太一样,我遇到过汇川自带编码器的电机,信号可以给PLC用,但是不能调出来给打标机或者相机用,或者是读取不了,有一些就是要外挂编码器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怪我没有说清楚,联轴器的另一边是编码器,大家说的对,是有带编码器的电机,但是对方坚持要用自己 ...

有空间 你这种是最好的

网友:
做个法兰轴上到带轮上

网友:
带轮和伺服电机是过盈装配的,可以重新定制带轮带轴的,然后和联轴器链接

网友:
给同步带轮做个法兰盘,螺钉固定。

网友:
在电机轴上加个内孔带键槽 外凸台的轴套,内孔用平键和电机连,外圆上的凸台和联轴器连,类似于花键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