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螺丝顶着物体控制旋转角度的,那个安装孔怎么设计?

楼主(2023-07-04):
准备在上面的零件左右两边画两个螺丝孔,顶着下面的零件来控制上面的零件旋转,可是旋转的时候与下面零件的平面就不是平行,那么这个安装螺丝的孔怎么设计才对尼?

网友A:
旋转气缸的图片多看看,旋转气缸调节角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旋转气缸的图片多看看,旋转气缸调节角度的

不用气缸

网友:
增加机构

楼主:
说具体点啊哥

网友:
1. 螺孔与加工面垂直,调节螺钉顶紧做成球面;
2. 用类似脚杯的螺栓,不过占一定空间,有M8的那种,
如果再要求高,就得做结构了。

网友:
侧面固定圆弧板开圆弧孔,转角度的零件搞个螺牙,

网友:
人也没让你用气缸呀

网友:
圆头螺栓就可以

网友:
从下往上顶 普通螺丝都行

网友:
尺寸、载重、精度都不太清楚 看着应该是轻质精度不高的 直接开双U槽 两边有螺栓调节就行了吧
其他结构可以参考还有很多调角度的平台都是单侧铰链 单侧调节螺杆的 这样更简单些 就是不知道满不满足动作

网友:
你的旋转中心都不是固定的?结构要是不改,牙孔只能在下面!上面过孔开大加垫片,也勉强能转吧!

网友:
上面做螺纹孔就行,,,,,

网友:
只是单纯的要求顶着下面旋转那么普通螺丝就够了,两板不平行又不影响翻转,毕竟只要螺丝伸长顶着就可以旋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