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上为什么电机往高压做?

楼主(2023-07-05):
为什么有的12V,有的要往100V,几百伏做?为什么不统一?
为什么现在流行高压电机?

网友: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47262021327815301&wfr=spider&for=pc

能量使用效率和充电效率

网友:
电流小了

网友:
汽车上采用高压电机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 功率密度更高:高压电机的功率密度比低压电机更高,可以在相同的体积内实现更大的功率输出。这对于汽车的动力性能和燃油经济性都非常重要。
  • 扭矩更大:高压电机可以提供更大的扭矩,从而提供更好的加速性能和爬坡能力。这对于汽车在城市行驶和高速公路上的超车和爬坡能力非常重要。
  • 效率更高:高压电机在运行时的效率更高,可以减少能源的消耗,提高汽车的燃油经济性。这对于汽车的环保性能和车主的经济利益都非常关键。
  • 轻量化设计:高压电机可以采用轻量化设计,从而降低电机的重量,有助于提高汽车的燃油经济性和驾驶体验。
  • 可靠性更好:高压电机可以采用更小的线圈和更薄的绝缘材料,从而提高电机的可靠性,减少故障的发生率。这对于汽车的运行安全和维护成本都非常重要。
综上所述,汽车上采用高压电机可以提高功率密度、扭矩、效率、轻量化设计和可靠性等多个方面,有助于提高汽车的动力性能、燃油经济性和安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