扁线电机的优点?

楼主(2023-07-05):
我一直做的圆线电机,请问现在驱动电机还有其他一些电机用扁线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提高功率密度?
提高槽满率?

网友:
你做直流电机吗

网友(点评):
直流无刷,算直流吗

网友:
扁线电机具有以下优点:
  • 功率密度提升:扁线电机的槽满率比圆线电机高,可以在相同体积内布置更多的电机绕组,从而提升电机的功率密度。
  • 散热性能更好:扁线电机的内部空隙较小,导体接触紧密,提高了热量传导效率,使得散热性能更好。
  • 效率更高:由于扁线电机的铜线截面积较大,电阻更低,能源损耗较低,效率比圆线电机高出约1%。
  • 刚度更好:由于扁线电机的铁芯端部插线,槽口可以设计得更小,有效降低齿槽转矩脉动,提高了电机的刚度。
  • 节省铜材:由于扁线电机内部的导体接触面积较大,可以更有效地利用铜线,从而节省铜材。
  • 成本更低:扁线电机用材更少,成本更低。
  • 温升降低:扁线电机的温度性能更好,相同设计的电机,扁线绕组比圆线绕组温升降低了10%。
综上所述,扁线电机具有功率密度提升、散热性能更好、效率更高、刚度更好、节省铜材、成本更低以及温升降低等优点。

网友:
好像超大功率的电机会普遍采用扁线,散热和导热好,小型电机可能更多的考虑成本和转子绕线使用自动化设备(之前看过巴基斯坦修复扁线转子,靠砸进槽里)。

网友(点评):
转子也绕扁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