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瓦的结构要怎么改才能降低高度

楼主(2023-07-05):
为了让连接电机的那一套零件能左右摇摆,之前在支架上座槽孔调整角度的想法没用了,改为在下面做一个轴瓦结构来旋转。可是加了这个东西之后,高度又高了很多,现在有办法在利用类似轴瓦这种左右的前提下,怎样把高度降低,或者再把这个轴瓦结构改改,但是还是要有倾斜角度的作用在!

网友:
在保证左右摇摆的角度前提下,减小红色框线的高度。

网友A:
1.加90度减速机,把电机高度能降一些。
2.可以把电机座等沉下去。是不是你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加90度减速机,把电机高度能降一些。
2.可以把电机座等沉下去。是不是你的意思。

电机这些不能改对我
只能在白色那两块零件的结构里想

网友B:
可以换成转动轴吗?

网友C:
燕尾槽有结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燕尾槽有结论了?

领导的要求在抗震效果更好的前提下!重新设计一套东西来减成本!不是单纯的减成本!上次那个设计他说只减了成本!但抗震效果更差,不采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换成转动轴吗?

中间还要穿过皮带的

网友:
两头增加端板上再增加圆轴就行

网友:
这就是重复发明轮子;

有没有想过蜗轮蜗杆?

网友:
弧形燕尾槽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