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切机构的剪切角度的设计

楼主(2023-07-05):
项目需要对厚度0.25-0.4 宽度150mm左右的铜片进行剪切处理有关对剪切角度设计的角度,是多少合适?
因为对剪切后的产品进行后续的收集和整理,希望剪切后的产品的扭曲度越小越好
不知道这个扭曲程度,和切剪角度的设计有无必然的关系?
望各位了解的大侠指导,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A:
这难道不是直接在模具上搞定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难道不是直接在模具上搞定了么

来料是150*150 的板子,去头掐尾,中间分段剪切。
不知道您所说的在模具上搞定是什么意思?
三面悬空,可以直接冲压吗?
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来料是150*150 的板子,去头掐尾,中间分段剪切。
不知道您所说的在模具上搞定是什么意思?
三面悬空, ...

这样悬空切薄铜板,能不扭曲吗?

网友(点评):
我的理解是,只要是剪切这个过程,就一定会扭曲。只是扭曲的严重程度不同而已。当然也无法不悬空剪切。如果上下两刀平行切下去,就应该是属于冲压的动作范畴了。不知道是否是这样理解了。

网友B:
铜皮冲切,用平刀就可以。

网友(点评):
平刀估计有毛边。斜切应该没有毛边

网友(点评):
披锋主要还是看间隙。

网友C:
我瞎蒙着说,你别当真啊。1.5度切断完全没有问题,角度越小,切下的铜片弯曲越小。但角度越小,需要驱动动刀的力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瞎蒙着说,你别当真啊。1.5度切断完全没有问题,角度越小,切下的铜片弯曲越小。但角度越小,需要驱动动 ...

我也是瞎蒙的,想法和你所说的一样。
没有找打相关的设计资料
全凭着感觉,心里没有底。

网友:
最大不超过7度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是瞎蒙的,想法和你所说的一样。
没有找打相关的设计资料
全凭着感觉,心里没有底。

我做过许多1.2-1.5度的这类刀,切厚度0.25-0.4钢板的,切厚度0.16塑料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做过许多1.2-1.5度的这类刀,切厚度0.25-0.4钢板的,切厚度0.16塑料膜的。

多谢呀有过您的经验在这,我心里有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铜皮冲切,用平刀就可以。

如果底部做一个浮动托板,对于平整度,可能有帮助。

网友D:
下刀口上面弄块压料板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下刀口上面弄块压料板

他的刀和裁切下来的料,差不多一样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