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柱片尺寸 深度 是哪个尺寸?

楼主(2023-07-05):
图片里这种立柱片由 立柱和横撑、斜撑组成,高度宽度都知道什么意思?但是深度是哪个尺寸?有哪个大神能指点下吗?

网友:
深度?这不是有汉字说明吗

网友(点评):
是单个立柱的宽度尺寸吗?

网友(点评):
放货的深度

网友(点评):
能详细说下吗?是指货物本身的宽度吗?或者是 (立柱片宽度-货物本身的宽度)/2

网友A:
国内很多产品样本标注不仔细。本人理解是两根立柱之间的宽度尺寸。也就是图示种,通过斜撑连接的两根立柱之间的距离。

网友(点评):
你的意思是 深度=宽度-立柱宽度x2 ,但是感觉不大可能啊,之前在网上看过一个, W2000*D600*H2000 这种尺寸的立柱片,照你这样算的话,那立柱宽度也太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国内很多产品样本标注不仔细。本人理解是两根立柱之间的宽度尺寸。也就是图示种,通过斜撑连接的两根立柱之 ...

W2000*D600*H2000,D600就是货架进深尺寸,也就是深度尺寸。

网友(点评):
放货平板的宽度是不是 就是 货格有效宽度? 放货平板的长度是不是 就是 货格有效长度?

网友:
可以考虑转行了

网友:
5楼正解,就是四个柱子间平板的长宽,长度方向去除柱子宽度,宽度方向与货架整体宽度一致。

网友:
这个品牌专不专业,从产品介绍就能看出来,专业的公司做的宣传册也会专业,比如这个产品与其用那么多字描述并且还描述不清楚,不如在图纸上标注字母代号ABC,旁边做个表格说明不同型号ABC的数值,其实这也是做机械设计的常用思路,可见此图大概率不是该公司的设计做的,什么前面后面侧面的,完全就是销售按照自己的理解做的,所以看起来十分业余并且还看不懂
我对这个图的理解是,宽度是相邻两个立柱片的间距,深度可以想象超市的货架,里面的货物相对较深,也就是说深度差不多就是单个立柱片那两根方管的间距,高度就是立柱片的高度

网友(点评):
多谢,大概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