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SolidWorks简单地制作冲压动画

楼主(2023-07-05):
建模步骤
1.新建装配体,点新零件,不点任何面,按Esc键。
2.在新零件上右键,编辑零件。
3.零件1的前视基准面上草绘。
4.草绘图形。
5.拉伸凸台,两侧对称50 。
6.圆角半径5,最后改成了2 。
7.退出零件编辑。
8.继续新零件,还是不选基准面,按Esc键。
9.在零件2的前视基准面上草绘图形。(35、75、65、90 )
10.拉伸凸台,两侧对称50 。
11.新零件3 ,这次点蓝色面。
12.草绘图形,把半径改都为2 。(70是斜线的长,图中标错了)
在两个圆弧的中点上草绘两个 点 ,这两个点重合约束
把两侧的竖线标注为2
13.拉伸凸台,反向50 ,薄壁厚度2 。
14.添加距离配合30 。
15.运动算例,把键码拖到5秒处,再给距离配合的5处放置一个键码(右键),双击键码把距离改为2 。
16.点计算,完成。

网友:
以前学动画的时候 好像做过这个教程

网友A:
还可以用配合控制运动,原来只用过移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可以用配合控制运动,原来只用过移动。

有用SW做连续模模拟动画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