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DWG格式后图纸合并成一张问题

楼主(2023-07-05):
转成DWG后,怎么完美的把多张DWG图纸合并到一个CAD文件里。(因为模型又大有小,比例也大小不一。)怎么才能合并后,排版和标注大小都不变。

我百度下了个插件试了,效果不太好啊

网友(点评):
这个好,可以分享一下么?

网友A:
手工^C^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手工^C^V

比例不一,怎么破

网友C:
插件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比例不一,怎么破

针对多文件合并到一张图纸文件中的情况,
1. 对于Auto CAD根据图框缩放比例设置不同标注比例(是比例的全局缩放比例,用来控制不同图框下的显示比例),然后分别标注;
2. 如果会用“布局“,针对模型里的图形设置不同的布局,标题框、标注都放到布局中去操作,缺点是需要对布局相当熟悉,且要建很多布局;
3. 机械版CAD,可以设置不同的缩放区域,利用增强标注,可以自动匹配显示比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插件可以分享一下吗

插件是分享在Solidworks机械工程师网的solidworks二次开发板块

网友(点评):
我下载了怎么没有看到有合并图纸这个选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插件是分享在Solidworks机械工程师网的solidworks二次开发板块

帖子在审核

网友B:
比例可以不一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比例可以不一吗?

合并前文件中是什么比例,合并后仍然是什么比例,但如果不满足CAD软件中基本的规则或出现意外,比如:两个文件中有一个同名称的块,并且块中内容不同,合并到一起后,后合并的被先合并的所替代;

网友:
如果只是用来排版,建议用附着指令

网友:
我就不明白为什么要整到一张图上。要是大型设备 上千张图,也这么搞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