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标准化讨论

楼主(2023-07-06):
各位非标机械工程师:
你们有没有属于自己的标准化模版啊?是怎么做的,
我这段时间在做自己的标准化模版,SW的工程图模版,自定义属性,材料库,技术要求等各种宏,这些操作性的东西,和标准化机架,
下机架和上机罩这些玩意没啥技术难度,就只是在图纸细化的时候很浪费时间,所以我就弄个标准化机架,本来想着一个机架通过方程式通吃所有设备,
结果发现方程式关联的越多(比如门板、箱体低ha),方程式好乱,有一个报错,乱七八糟扯不上关系的都红了。
没办法,我现在画机架,四个角支撑的做为一款,六个角支撑的做为一款,八个角支撑的做为一款,设备最长就到2.5米了,在2.5米内有一个自由输入值。
这样等方案确定以后,我直接套用相应的机架,机架的方程式要少一些,即使报错,也好排查问题。但问题是这样一来,我的工作量就很大,我要先细化一款机架,然后出工程图,然后打包出来,改成另外的款,然后细化……

各位大佬,你们有没有这样标准的?

我目前的工作是SW的这些东西收拾的七七八八了,只是没有很详细,后续慢慢补充了。现在是做了一款8脚支撑的机架和上罩。
我还有一个心思,就是把鲁班尺上的东西了解一下,做设备的时候按照鲁班尺的尺寸设计。(还特意买了把鲁班卷尺)

网友A:
我们老大是先出总图,利用总图去细化零件,改尺寸只需要进总图去改旧可以了

网友B:
第一次见这个尺子,画图还得学风水吗?

网友C:
大师大神,,,,,

网友D:
机架不用标准化,当设备做到一定程度,有量上来,外观需要更改,需要美化,需要工业设计。看看日本,欧美的设备,每台机器都是一个造型,看上去要高端时尚。这样设备才能卖的起价格。

网友E:
自上而下的设计  改动起来很方便,但是其中的关联关系太多,SW 有些时候特质传递不过去,模型就容易出错,关键是 它不传递 它也不报错,就是少个孔之类的。等你成品做出来,才能发现
复杂的东西,都是先自上而下,分解出几个部装,然后给每个部装几个关键尺寸,再有这些关键尺寸控制这些部装,然后自下而上,能用尺寸关联的,不要用几何约束关联,第一修改不好改,第二  排查原因的时候很难

网友F:
SW怎么发CAXA版块?

网友G:
可以参考下Creo的自顶向下设计。利用骨架+关系式+参数来驱动系列化变形产品模型。不知道SW在自顶向下设计方面的功能是否比较强大。

网友H:
我一般做到中期都是用直接编辑里的工具,感觉忒好用,多用用干涉检查

网友I:
我们以前的单位规定了几个尺寸的机架(比如长度间隔200mm一个档位),包括钣金外罩,门啥的,图纸也都出好,只是不包括上板,应用时从里边挑,即使空间有点富裕也没关系,除了空间特殊的再自己搞一下,90%都可以直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老大是先出总图,利用总图去细化零件,改尺寸只需要进总图去改旧可以了

这种属于有过相关经验,画图就回快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见这个尺子,画图还得学风水吗?

是卷尺上面加了鲁班尺,
对于迷信,我是信与不信之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师大神,,,,,

这话说的,受宠若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架不用标准化,当设备做到一定程度,有量上来,外观需要更改,需要美化,需要工业设计。看看日本,欧美的 ...

嗯,标准机就需要专业人士去设计外壳了,美观,大方,漂亮。
但是非标机主要还是看性能,对外壳要求不高,一般都是四方四正,下面方通管,上面型材架,或者上下都用型材架。

楼主:
引用 网友F:
SW怎么发CAXA版块?

发错了,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参考下Creo的自顶向下设计。利用骨架+关系式+参数来驱动系列化变形产品模型。不知道SW在自顶向下设计方 ...

Creo 都不会用,不过我现在的方式就是,骨架和门板这些参数关联,修改骨架总长宽高,相应门板参数也会变。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一般做到中期都是用直接编辑里的工具,感觉忒好用,多用用干涉检查

编辑里面的工具?没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们以前的单位规定了几个尺寸的机架(比如长度间隔200mm一个档位),包括钣金外罩,门啥的,图纸也都出好, ...

是的,我也是准备这么搞。
机架对设计来说,最占工时

网友:
引用 楼主:
编辑里面的工具?没明白

solidworks 叫直接建模,Creo 叫柔性建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老大是先出总图,利用总图去细化零件,改尺寸只需要进总图去改旧可以了

你这是2D总图吧。以前用cad 的时候就是一张总图 去拆图纸

网友J:
我感觉你是对这个卷尺做广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感觉你是对这个卷尺做广告的

哈哈,这个卷尺不用我做广告,我淘宝随便买的,结果买回来还是德力西的,德力西也做卷尺了?

网友:
以前也爱研究这些,但说实话还不如一个个零件单独出,因为当需要改尺寸的时候,就和你说的一样全是红的,然后要自己一步步的去找错误,还不如一个个的效率快,以后再也不用那种EXCEL驱动和顶层设计了!

网友:
好思路,一直想做个人设计标准化,配好了电脑还在规划思路中!

网友(2023-12-24):
引用 网友E:
自上而下的设计  改动起来很方便,但是其中的关联关系太多,SW 有些时候特质传递不过去,模型就容易出错, ...

大型装配体,先把核心给定了才行,不然百搭

网友(2024-04-30):
唉,标准化还是需要的,结构不需要,图纸需要,一直用,出图也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