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钣金折弯边宽度问题求助

楼主(2023-07-06):
关于钣金折弯有几个问题请教各位:1、图上的产品标准的加刀具能不能实现;

2、如果不能加工,除拼焊外还有没有其他加工方法;
3、标准刀具加工这种u型折弯,箭头位置两处折弯边宽度尺寸范围是多少;
有劳各位解惑。

网友:
是先折30,再折25,
这个具体看厂家,有的厂家折弯刀可能不够,折完30再折25可能够呛,发到网上肯定能做,就看你们公司供应商能不能做。

网友:
1、可以做,一般是先压一个大于90°的角度,再翻过来压平;
3、30的边长<25的边长

网友A:
1.5的板可以做到10x12,,,,具体看机床刀具。

网友:
引用 网友A:
1.5的板可以做到10x12,,,,具体看机床刀具。

这个说的对头,我一般都是20厚15宽

网友:
翻边机应该可以做

网友:
鹅颈刀,了解下

网友:
鹅颈刀,简称大弯刀可以折

网友:
折弯中心了解一下,大弯刀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