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驱动电机为什么要高速化

楼主(2023-07-06):
汽车上的有些电机转速并不高,但新能源驱动电机越来越高速化。
请教一下:有什么优点?高速化同时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网友:
扭矩大的个头太大了,否则也不想用个大速比的齿轮呀。

网友(点评):
要扭矩大,用齿轮啊!为什么一定要高速化?综合谈谈?

网友:
如果电机扭矩大,那个头大多了,不好装下。只好提高转速。

网友:
高速对那轴承要求高,齿轮减速损耗也大了。

网友:
新能源汽车驱动电机高速化趋势分析
行业内高速电机一般指转速超过10000r/min的电机。新能源汽车驱动电机高速化,可以提高功率,进而提升汽车动力性,或者保持同样功率和动力性,同时可以缩小电机体积,降低成本。随着新能源汽车近些年的更新换代,可以看到国内外驱动电机的转速一直向高速化发展,见下表(本人不完全统计):丰田普锐斯(Prius)三代车型转速逐步提升,国外Lucid Air motors车最高转速达到了20000rpm,国内长安630/北汽647V(华为三合一)最高转速达到17300rpm。

网友(点评):
功率固定,一般转速与动力F是成反比的。转速提高了,牵引力会降低。为什么你说高速化可以提高功率呢?怎么讲

网友(点评):
转矩不变,转速高了,功率就能高了!功率=转矩*转速

网友(点评):
转矩:能不能带动;转速:跑得有多快~~!带不动,还谈什么转速呢!

网友:
        但电机高速化也会带来一些问题

网友:
        高速化,电气电子部分体积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