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条设计求助

楼主(2023-07-06):
用凯元设计的链条和链轮,大佬们看看中心距有没有问题

网友:
为啥不选型,用现成的。难道是做毕业设计?

网友:
工具后必须手工重新校核一下

网友:
校核链条中心线总长,按不大于两倍节距整数倍选取中心距。

网友:
实际情况是懒得设计,多买两节,然后再买两节链扣进行实配

网友:
没错没错,我就是卖链条的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
或者机械设计手册软件版,一步一步填数字

网友:
机械手册查一波,就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