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机拉毛

楼主(2023-07-06):
请教一下诸位压机活塞缸、导向套严重拉毛,可有什么修复方法?
诸君请略图

网友:
轴弯了?

之前出过什么大事/

网友:
要具体看大小,活塞杆尺寸,材质,才可以判断活塞缸是否可以修补,这是我家自己做的液压矫正机,我电话18601577275,可以沟通

网友:
这种情况还是建议找原厂家或者专业人士维修,不建议在不了解的情况下自己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