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工程图图框的事情

楼主(2023-07-06):
用solidworks出工程图,标准的A4图框标题栏太大了,占用太多图面,所以一直都是用A3的图框,工程图标题栏显示的图纸比例值是软件自动填上去的,但是打印图纸的时候都是打A4的图纸,所以图纸的比例肯定是不对的,大家平时出图严格按照打印A4图纸就用A4图框,打印A3图纸就用A3图框吗?

网友:
根据零件选择图框,另外在图纸角上标注(或者图框里)图纸图幅,具体打印什么图纸那是档案的事,干活的喜欢看A4图幅的看不清了在去档案室放大A3图幅

网友:
实际工作中还是看需求,正常的文件归档都是按照图幅要求进行打印归档的。
如果是自己使用,我都是A3图幅打印A4的使用。其他的按照A3打印,因为再小可能字就不太好看了。
如果是别人用,A3的一般我会按照A3打印,A2以上的图纸我会问一下,他们需要多大的,毕竟再大一点的图纸,在很多使用打开、使用都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方便。

网友:
自己打印出来检查看的不管图幅多大都打成A4,如果是存档的话就按照图框大小打印,常用A2,A3,A4图框。

网友A:
A4图框一般用竖版的,横版的不用。

网友(点评):
横版的用的多吧,

网友:
(๑•̀ㅂ•́)و✧
绘图比例和打印比例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A4图框一般用竖版的,横版的不用。

我从来没用过横版的A4,都是竖版A4,A3向上都是横版的了

网友:
自己设计个模板用起来最方便

网友:
看内容大小和打印机能打多大的,如果结构不怎么紧凑,能局部放大标识清楚的,A4也无所谓,如果尺寸偏大,A4打印出来线条显示较乱、看不清,那就选A3,

网友:
现在又不是以前 需要再图纸上测量尺寸,没有必要1:1打印图纸啊。A3打到A4上 也无所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