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生产过程中很大一部分会有很大的噪声

楼主(2023-07-07):
请问各位,无刷电机(大疆那种1503外转无刷)有很大的噪声,声音尖锐,震动频率也很高,压过垫片,螺丝和O型圈都没用。

网友A:
╮(╯_╰)╭:;:

确定一下,
是机械噪音,
还是电磁噪音。

楼主(2023-09-26):
引用 网友A:
╮(╯_╰)╭:;:

确定一下,

应该是轴承的噪音,用的MR52ZZ轴承(外径5,内径2,宽度2.5)为了方便拆装维护,轴和轴承内孔是间隙配合,轴承座和轴承是过盈配合,轴承座内孔公差0到-1个丝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是轴承的噪音,用的MR52ZZ轴承(外径5,内径2,宽度2.5)为了方便拆装维护,轴和轴承内孔是间隙配合 ...

(⊙ˍ⊙):現在,問題解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ˍ⊙):現在,問題解決了!?

不确定算不算解决了,有两种上盖,一种上盖挖了两通风孔,电机运转几乎没有声音,一种上盖是密封的,还是很吵

网友:
我使用的无刷电机都是在起停时有噪声。
特别是起动时。个人怀疑是起动时程序试验相序,试错时发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