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 请教 安装轴承的公差问题

楼主(2023-07-07):
想请问一下  这个红色的加工件  安装轴承的深度公差  和外面的封盖凸台(压着轴承外圈)的深度公差   以及 大绿色框 轴套的长度公差改 怎么标  谢谢

补充内容 (2023-7-8 08:34):
我发的时候粘贴了上去 不知道咋没了  我重新弄一下

网友A:
所以,两个小时了,你的图呢

网友:
图没有挂上来,

网友:
有国标的,查一下表就好了。

网友:
没图,要分情况,轴转还是外皮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两个小时了,你的图呢

楼主:
图片好像不能直接贴在文本上  新号没有权限 旁边有个  只看大图 是可以看到图片的

网友B:
看看机械设计手册,具体要看轴承座结构,轴承的型号,使用中的轴向力等。我个人在低速低载时通常偷懒选用±0.1,建议你还是先看机械设计手册,建立起正确的思路。

网友C:
你给的图文字标注的都可以不用给公差

网友D:
安装轴承和轴套的那段轴要短1-2mm,轴套就不需要公差,可以保证压紧内圈。外圈那里如果要求不高的话就按基本尺寸,不标公差没问题,要求高就把压盖做长一点,用垫片调整(这个我没用过,垫片是用定制的像法兰一样的垫片还是用U形的垫片还是自己剪一些垫片垫,有没有有用过的社友分享一下)

网友A:
那个红色基体是什么材质,是铝吗?之前那家公司固定轴承用的挡圈,轴承槽深度公差(0  +0.14),轴承配合面Φ40(-0.009  -0.039),圆度0.015圆柱度Φ0.02,表面粗糙度1.6,具体还要看你用的轴承,查查标准
轴套没这样用过,不清楚,能短不能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红色基体是什么材质,是铝吗?之前那家公司固定轴承用的挡圈,轴承槽深度公差(0  +0.14),轴承配合面 ...

谢谢 303的材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安装轴承和轴套的那段轴要短1-2mm,轴套就不需要公差,可以保证压紧内圈。外圈那里如果要求不高的话就按基 ...

嗯嗯  我轴套没有标  其他的深度是保证压紧的情况走的公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给的图文字标注的都可以不用给公差

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机械设计手册,具体要看轴承座结构,轴承的型号,使用中的轴向力等。我个人在低速低载时通常偷懒选用± ...

查过了  机械手册上没查到 这部分的公差  估计是不做要求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安装轴承和轴套的那段轴要短1-2mm,轴套就不需要公差,可以保证压紧内圈。外圈那里如果要求不高的话就按基 ...

拆过ZF齿轮箱,他们用的垫片调整的,整个的不锈钢圆环,垫了3个,调整了22道。这个主要看用的什么轴承,如果是角接触轴承,那就对预紧力要求很高了,所有尺寸公差最后得满足安装公差。还有个牛逼的办法,直接用螺纹端盖锁紧。

网友:
压盖必须设计长一些,加垫片调整间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拆过ZF齿轮箱,他们用的垫片调整的,整个的不锈钢圆环,垫了3个,调整了22道。这个主要看用的什么轴承, ...

嗯  用螺纹盖这个是不错的  可以补偿  加工出来的误差

网友:
一个深沟球的话要求直接干0.05吧。盖子正,安装座负的,轴套正的。一对角接触轴承的话就需要好好研究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  用螺纹盖这个是不错的  可以补偿  加工出来的误差

用螺纹端盖压紧,要注意,对零件的加工精度要求比较高,垂直度和端跳都要规定。

网友(2023-08-18):
不知道的有配合要求的一律按 H7/g6处理